滑动轴瓦如何研刮?

楼主(2012-04-22):
剖分式的园瓦,其接触角怎么确定啊?一般最小角度不小于60,120度为最大极限,这范围也太大了吧.

网友:
这个是细活 轴瓦要和轴先装配预紧确保轴能旋转,然后打开察看轴瓦摩擦痕迹刮去摩擦高点,反复重复上述步骤,用手甩动主轴靠自身旋转惯性旋转1至1.5周为适中

网友:
建议楼主先去看看润滑相关的资料,油膜这段更要多看清楚。

网友:
接触角的确定有没有相关资料显示啊,前辈能传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