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尺寸覆盖数值后是不是可以用其他颜色来显示?

楼主(2012-04-22):
工程图尺寸覆盖数值后是不是可以用其他颜色来表示,我想利用原来的工程图,原来为了改图方便而直接用覆盖数值的方法改了尺寸值,为了今后利用工程图时不会出错,想把这样的尺寸用别的高亮的颜色显示,有没有好的办法。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
用“线形”工具栏中的“线色”工具可以改变标注颜色

楼主:
需要具体的方法,我操作了一下,还是不会。

网友(2012-06-01):
在工程图里新建一个层,给这个层设定你想要的颜色,然后每一次有覆盖数值的尺寸都放进这个层,用层来控制比较理想。

网友:
上面两种都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