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两相的方法对吗

楼主(2012-04-22):
朋友发我的一个方法,对吗?想3相改单相,需要接入一个耐压在250v以上的电解电容,电容大小看你的电机功率。取3相电机中的一根线,接电容负极,用胶布或绝缘管封闭;取另一根线接电容正极,再和3相电机第三根线接220v电源。ok了。如果反转,接电容的那根线跟别的线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有必要三相改单相吗?讲得也是不明不白的,比如电容容量多少?耐压250V?可行么?交流电机里的电容还分正负?

网友:
你这样接非常危险哦,你说的的接法就是下面的图,看图可以明白,实际上你还是接在了380V的电源上了.

电容起不了降压作用.   就算可行,你这电容的耐压也太低了.你完全可以选三相电源中的一根与电机相接,电机的另一根再与零线相接,不就是220V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