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槽绞刀比螺旋槽绞刀加工精度高?

楼主(2012-04-22):
书上说,直槽绞刀比螺旋槽绞刀加工精度高。请教,是这样吗? 为什么?

网友A:
是这样的,在工厂一般绞孔都用直槽绞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在工厂一般绞孔都用直槽绞刀

大侠知道为什么直槽绞刀精度高吗?

网友:
螺旋交刀(也称机铰刀,又称高速铰刀)是经过扭曲的方式加工得来的,工艺简单,易加工,同时刀具本身存在应力,所以精度不高,一般用来加工精度不高的孔径。
直纹铰刀(称手铰刀,又称低速铰刀)加工工艺较成熟,本身精度较高,圆润性好。但使用过程中要求较高,用来加工精度较高的孔径
区别:(1)铰刀纹路(2)制作工艺(3)加工精度(4)加工工艺

网友B:
我们用的是螺旋槽铣刀 是进口的

网友C:
直槽绞刀在机床上受力较大因为是线接触,如果在铰刀底部开刃。那受力会好一些。我们基本上用日本冈崎左旋绞刀。工艺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是螺旋槽铣刀 是进口的

是螺旋槽绞刀吗?精度怎样?粗糙度怎样?相对直槽绞刀,螺旋槽绞刀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螺旋槽绞刀吗?精度怎样?粗糙度怎样?相对直槽绞刀,螺旋槽绞刀的优点是什么?

切削起来平稳   光洁度好

网友:
我们厂加工直径47(+0.009~+0.034)粗糙度1.6     直槽铰刀

游客

网友:
47&4.7?

网友:
好像没谁解释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国外的刀具品牌貌似铰刀直槽和螺旋槽精度差不多的,没说一定直槽的精度更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槽绞刀在机床上受力较大因为是线接触,如果在铰刀底部开刃。那受力会好一些。我们基本上用日本冈崎左旋绞 ...

请问螺旋铰刀不也是线接触吗?

游客

网友:
直线接触和螺旋点接触是不一样的。螺旋铰刀工作时是以每个螺旋点形成缠距而接触工件。直槽绞刀是直线接触工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螺旋铰刀不也是线接触吗?

哦,原来是这样,感谢解答!!!

网友:
哦,恕俺孤陋寡闻了,头一次听说螺旋铰刀

网友:
反正我们机床直的和螺旋的都有

网友:
依稀记得书上说过直的精度高

网友:
我们一直都偏向于螺旋的 因为一般都是用的铣铰刀,为了保证孔的位置度,上次用了一次直刃,感觉光洁度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