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如何旋转一个3d曲线

楼主(2012-04-22):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请问各路高手:proe中旋转一般是在一个平面内草绘的,即旋转轴和母线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但是如果旋转轴和母线不能在同一平面上(即母线是3维曲线),该如何旋转?

网友A:
刚试了一下  发现那个三维的曲线貌似不是很容易搞定  所以不知怎么继续下去   望lz给予提示,如何画三维曲线

网友B:
你举得三维曲线能够旋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试了一下  发现那个三维的曲线貌似不是很容易搞定  所以不知怎么继续下去   望lz给予提示,如何画三维曲线 ...

三维曲线你可以用样条曲线中的方程来建立 。  就如图上的三维曲线AB 是圆柱表面上的, 我想使曲线AB绕直线AB旋转出一个实体。但发现旋转轴和AB曲线不在同一平面上,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举得三维曲线能够旋转吗。

就是想得到 旋转曲线后的实体。  例如:曲线方程为:r=50,x=r*cos(t*80),y=r*sin(t*80),z=t*75.  旋转轴就是曲线两端点的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维曲线你可以用样条曲线中的方程来建立 。  就如图上的三维曲线AB 是圆柱表面上的, 我想使曲线AB绕直线 ...

貌似没有成功,不过建立三维曲线是成功的,从分析看,是可行的,只要曲线在旋转轴的一侧哈,至于具体怎么实现表示爱莫能助啊

网友C:
楼上的好好研究一下旋转地定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好好研究一下旋转地定义吧

这个可以与proe的旋转定义有冲突,proe不能旋转母线不能再统一平面的物体出来,但是ug的旋转是可以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没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