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制造技术

楼主(2012-04-22):
钣金的定义
  钣金至今为止尚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   根据国外某专业期刊上的一则定义可以将其定义为:钣金是针对金属薄板(通常在6mm以下)一种综合冷加工工艺,包括剪、冲/切/复合、折、焊接、铆接、拼接、成型(如汽车车身)等。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同一零件厚度一致。   钣金有时也作扳金,这个词来源于英文platemetal,一般是将一些金属薄板通过手工或模具冲压使其产生塑性变形,形成所希望的形状和尺寸,并可进一步通过焊接或少量的机械加工形成更复杂的零件,比如■中常用的烟囱,铁皮炉,还有汽车外壳都是板金件。   金属板材加工就叫钣金加工。具体譬如利用板材制作烟囱、铁桶、油箱油壶、通风管道、弯头大小头、天园地方、漏斗形等,主要工序是剪切、折弯扣边、弯曲成型、焊接、铆接等,需要一定几何知识。   钣金件就是薄板五金件,也就是可以通过冲压、弯曲、拉伸等手段来加工的零件,一个大体的定义就是-   在加工过程中厚度不变的零件。 相对应的是铸造件、锻压件、机械加工零件等,比如说汽车的外面的铁壳就是钣金件,不锈钢做的一些橱具也是钣金件。   1.是汽车维修的一种加工方法,又叫冷做。   说直接点,如果车身外观损坏变形,就需要钣金这个工序来恢复原貌。   基本上用的工具就是锤子。形状不同的锤子,在钣件后面垫铁块,反复的敲打,使之成型。   必要的时候还要用到外观修复器。这个东西其实属于焊。把铁环焊在车身上,用钩子往外拉。用于修复凹陷的部位。   大面积平整的车身一般很难回得了位,所以有时还用到收火。就是局部加热后冷却,使铁皮收缩。   最终目的还是使受损的车身恢复原貌。   2.钣金:钣,即板,薄板之意,就是对薄的金属板材进行系列加工之意,包含折、剪、冲、焊、铆、拼接等工艺   3.这是一个设计模块,主要是针对用铁皮类材料做的东东.他跟实体不一样,实体的厚度有变化,但是钣金做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厚度,生活中有许多用钣金做出来的产品.
钣金设备
  钣金一般来说使用得基本设备包括剪板机(Shear Machine)、数控冲床(CNC Punching Machine)/激光、等离子、水射流切割机(Laser,Plasma, Waterjet Cutting Machine)/复合机(Combination Machine)、折弯机(Bending Machine)以及各种辅助设备如:开卷机、校平机、去毛刺机、点焊机等。
钣金工艺
  通常,钣金工厂最重要的三个步骤是剪、冲/切、折。现代钣金工艺包括:是灯丝电源绕组、激光切割、重型加工、金属粘结、金属拉拔、等离子切割、精密焊接、辊轧成型、金属板材弯曲成型、模锻、水喷射切割、精密焊接等。   目前的3D软件中,SolidWorks、UG、Pro/E、SolidEdge、TopSolid等都有钣金件一项,主要是通过对3D图形的编辑而得到板金件加工所需的数据(如展开图,折弯线等)以及为数控冲床(CNC Punching Machine)/激光、等离子、水射流切割机(Laser,Plasma, Waterjet Cutting Machine)/复合机(Combination Machine)以及数控折弯机(CNC Bending Machine)等提供数据。
钣金品质检验
  钣金件的质量除在生产制程中严格要求外,就是需要独立于生产的品质检验,一是按图纸严格把关尺寸,二是严格把关外观质量,对尺寸不符者进行返修或报废处理,外观不允许碰划伤,喷涂后的色差、耐蚀性、附着力等进行检验。这样可以找到展开图错误,制程中的不良习惯,制程中的错误,如数冲编程错误,模具错误等。
钣金工艺守则
  1. 适用范围   1.1 本守则适用于各种黑色金属的直线边缘的材料毛坯的剪切及其他类似的下料。   1.2 被剪切的材料厚基本尺寸为0.5~6 毫米,最大宽度为2500毫米。   2. 材料   2.1 材料应符合技术条件要求。   2.2 材料为冷轧钢板,不允许表面有严重的擦伤、滑痕、杂质、锈斑。   3. 设备及工艺装备、工具。   3.1 板子、钳子、油壶、螺丝刀、手锤。   3.2 游标卡尺、外径千分尺、钢板尺、钢卷尺、 直角尺、划针。   4. 工艺准备   4.1 熟悉图纸和有关工艺要求,充分了解所加工的零件的几何形状和尺寸要求。   4.2 按图纸的要求材料规格领料,并检查材料是否符合工艺的要求。   4.3 为了降低消耗,提高材料利用率,要合理计算采取套裁方法。   4.4 将合格的材料整齐的堆放在机床旁。   4.5 给剪板机各油孔加油。   4.6 检查剪床刀片是否锋利及紧固牢靠,并按板料厚度调整刀片间隙
钣金工艺过程

网友:
看来楼主是做钣金方面的,大侠能否介绍下钣金折弯顺序该怎么定义,有没有什么规则,先折哪道后折哪道?

网友:
得根据图来确定折弯顺序啦

网友(2012-08-16):
好像是百度上搬来的^……

网友(2012-11-25):
百度上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