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的实数运算中,整数转化实数?

楼主(2012-04-22):
plc中的实数运算中,要将整数转化为实数??~!·弱弱的问一句。。整数不是实数的一部分吗?怎么转化啊~!?~!?~

网友:
因为参数在定义的时候已经确定了是什么类型的,所以你想更改的话,肯定要应用到相应的类型转换方面的函数。

网友:
有的PLC不需要像你说的要转换,但有的需要。不同的参数演算方式会不一样,速度会不一样。

网友:
数据转换指令里面有讲的:实数也称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