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赐教

楼主(2012-04-22):
我现在也遇到选液压泵驱动电机的问题,请教一下哦,我选的齿轮泵大概需要驱动功率是170瓦,我选的是250瓦的直流无刷电机,人家卖电机的问我液压泵所需要的驱动扭矩是多少,我也不确定驱动扭矩是多大,也不知道怎么估算液压泵的扭矩,我选的是齿轮泵,排量是1ml/r,转速为1000rpm,工作压力选15Mpa,请问下我该如何选电机,电机的扭矩该选多大呢,多谢大家赐教

网友:
头一次听说此事,我感觉油泵轴的强度与泵排量及压力有关,电机轴扭矩计算方法为9550*电机功率/电机转速

网友:
好像170瓦太小啦,最小不小与200瓦才行,计算公式为流量*压力(KF/CM2)/612。且直流电功率比较软,建议选用500瓦电机

楼主:
我选的直流电机是额定转速4500rpm,我需要泵的转速1000rpm,电机和泵之间我不想用减速箱了,不知道当电机转速1000rpm时,电机功率还能不能达到250瓦,卖电机建议我选个小功率的电机配个减速箱,功率又小转矩还比250瓦的大,有点犯愁了,

网友:
不知220V电机如何?我以前用过直流电机,在阿啦山口,最终全部报废,同样功率所用线径在不一样,且线越长电流电压衰减越严重

楼主:
泵的扭矩公式为转矩=排量X压差/某定值(20Π)是经验公式吗,某定值怎么个意思,我上面选的那个齿轮泵大概的转矩是多少啊,

网友:
不要刻意去求泵轴的扭矩,油泵生产厂家在油泵设计时已经过核算,在额定压力及额定转速情况下泵轴的扭矩强度足够,问题是咱所选的油泵是不是超出参数范围,如未超出参数范围那马所选电机轴钮矩=泵轴钮矩

网友(2013-07-25):
什么机械非要用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