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里面画好产品之后,可不可以自己给他定向?

楼主(2012-04-22):
solidworks里面画好产品之后,除了正等测,和左右等测和上下二测观看以来,可不可以自己给他定向。。。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
按 空格键 保存当前视图 有吧

网友:
视图定向功能里面能增加新的视图

网友A:
有的,视图里面有保存当前视角的。你想要的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视图里面有保存当前视角的。你想要的视角。

保存当前视图也是凭感觉转到那个角度来的,能不能输入45度或者60,或都其它的角度。。。

网友:
按ctrl 选2个面 第一个正视 第二个朝上

网友(2012-09-15):
没有使用过的

网友:
这个值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