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封头与筒体对接问题

楼主(2012-04-22):
高手解答下,现在刚开始学习,压力容器的筒体与封头对接焊接需要怎样的设备或者工装能保证基本的同心。减小焊缝偏差。

网友A:
哈哈,可以考虑摩擦焊,手工焊接只有靠操作人员的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可以考虑摩擦焊,手工焊接只有靠操作人员的水平了

哦,谢谢。先研究一下,有没有工装或者设备协助定位?

网友:
有,我们公司现在是在简单地设备上旋转手工焊接,最近在搞摩擦焊研究

网友(2013-10-12):
先点焊,校正同心后再满焊

网友:
需要压力法兰找我。290934624

网友:
用我的这个吧,你应该用的上!

网友(2013-12-10):
有的,自动焊接也不是很贵,我们原来做的直径3米的不锈钢筒,探伤基本没问题,主要还是人操作

网友(2015-03-14):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中谢谢啦

网友:
根据公司规模和压力容器的压力等级,配套使用的加工设备和方法应各有不同。

网友(2017-07-10):
哈哈 封头收口 向内翻边  一般45度 13mm 长 可以保证同心问题,另外收口相当于环焊缝的内部衬垫 容易焊接哦

网友(2020-04-04):
你首先确定封头高度,然后齐边,然后按齐边后的封头直径计算筒体展开长度下料,这样才可以确保直径的对接偏差;

网友(2020-05-04):
压力容器的焊接摩擦焊 不太现实吧。那么大的容器。

网友(2024-03-30):
如果产品相对定型,比如直径变化不大,可以制作组对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