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位置度公差怎么标?

楼主(2012-04-22):
请教一下各位:

这个三个直径64的孔想要做准一点,如果要标位置度的话要以哪几个面为基准?

是外圆+端面?

还是中心孔+端面?

网友:
三个孔中心组成的圆+(有和其他零件相接触的)端面

网友A:
如果你的中心孔是以外圆+端面为基准加工,那么根据基准重合原则,当然要以外圆+端面为基准加工3个工艺孔。

网友:
这要看外圆和中心孔的精度要求以及在装配中的地位

网友:
这个我一般不标位置度,我是标三个孔的分布圆和中间孔或外圆的同心度(这取决于你加工时先以哪人为基准)和三个小孔中的任意相邻两孔弦距之差不得大于多少.

网友B:
一般标孔之间的极限偏差,在技术要求里面说的。写上个EQS,好像全平面非标法兰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中心孔是以外圆+端面为基准加工,那么根据基准重合原则,当然要以外圆+端面为基准加工3个工艺孔。
...

问了一下车间工人,说是整块板用CNC一次性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标孔之间的极限偏差,在技术要求里面说的。写上个EQS,好像全平面非标法兰啊。哈哈。

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选基准

这三个孔是用来辅助安装的,想搞得准一点  机器装好了之后就不用了

网友C:
简单点

简单标注

简单标注

游客

网友:
不知道对中心孔的要求高还是外圆?保证内外同心后再以中心孔为基准。

网友B:
你这样标的话会不会产生过分约束啊。一般不写基准的。从没有看到过加工非标准法兰和轴封压盖什么的还要加基准面的。技术要求里面的那些话已经很具体了,毕竟这是薄件。不是轴类。

网友:
有高手标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

询问了一下车间里加工的师傅,听说外圆我们这里的机器中并不怎么重要,加工出来有三四个丝的公差,所以就不做基准
说是端面要求会高一些,所以最终选了端面做基准
最后谢谢兄台的支持!

网友:
这个要看你定位那个基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标的话会不会产生过分约束啊。一般不写基准的。从没有看到过加工非标准法兰和轴封压盖什么的还要加基 ...

之前对这个问题不太懂,跑去翻书,见上面都是用一个端面+外圆做基准的,所以就上来问问

网友:
同心度啊

网友:
肯定要以内孔来定了,一般来说内孔参与装配的机率要比外圆参与的机率大的多,但不否认外圆和内孔同时参与装配。

网友D:
你用CNC加工,机器不坏的话想差太多都难啊!你问问车间的师傅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CNC加工,机器不坏的话想差太多都难啊!你问问车间的师傅就知道了。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

不知道你是怎么加工的,如果是一次装夹车削加工孔和一个断面,孔的同轴度和面的垂直度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感觉你基准面应该是与你安装基准面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