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动机,最大额定转速是多少?

楼主(2012-04-22):
         请问:我需要选个额定转速大点的调速电动机,那么,最大额定转速的有多大?谢谢!

网友A:
哥们,我看了你前面发的贴,觉的你是不是应该让电机尽量工件在恒功率下啊?!我怎么就不理解你啊,离心机不是主要工作在恒功率下吗?这个是主运动,而且这东西刚启动也不浇铸,有点扭矩就可以啊!

网友:
1350/1450rpm/min........

网友:
n=n0(1-s)=60f(1-s)/p

网友:
p是改变极对数 s是改变转差率 f 是改变电源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看了你前面发的贴,觉的你是不是应该让电机尽量工件在恒功率下啊?!我怎么就不理解你啊,离心机不 ...

   哦,我主要是考虑到在恒转矩下工作更好一下,其他的还没有考虑到。主要是离心机这方面的知识很少,谢谢指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