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请赐教,拜谢!

楼主(2012-04-22):
不锈钢304铸件车不连续外圆(外圆直径30,孔径25如图:)用什么机夹刀片好,转速多少?进给又是多少,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目前我加工时的转速是550,进给F0.3,吃刀量单边0.6到0.8mm(只有那么多余量).用的是三菱vt15fP刀片,每吃十来个就要换刀角,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刀比较耐用点的,我的加工参数要改进么?请赐教!!

游客

网友:
刀片型号?VP15TF什么形式失效?磨损?还是崩刃?感觉线速度过低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加工时的转速是550,进给F0.3,吃刀量单边0.6到0.8mm(只有那么多余量).用的是三菱vt15fP刀片,每吃十 ...

是蹦刃了,做十来个就要换刀角,成本有点高了。刀片是三角型的,刀尖R是0.8.至于线速低问题我也是在网上请教高手得出来的。不过我还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该用多少合适??请赐教。

网友:
找刀具供应商,三菱,山特威客的专车不锈钢的刀片,

网友:
转速慢点350,进给F0.1慢点.水要浇到刀尖,不然很容易烧刀尖的

网友:
{:soso_e120:蹦刀很正常,你安排工艺有问题,先车外园,再用数车动力头打孔。如果来料孔就有的话,铜铝好车些不伤刀,不锈钢件烦点,你刀片不是大兴的建议转速提升,走刀放慢,F0.3太快了,按你的走刀转速那么你单边切深要少。你试试仅供参考!

游客

网友:
就算你说车铣复合,车削中心也好,我说它们总称数控车床有错?那么多轴数控车床卖机床还有人叫多轴加工中心呢!难道你也说人家不懂乱说嘛?
我就问你你说的数车指车铣复合机还是车削中心?我承认车铣复合机有这个能力,但是车削中心动力刀座功率扭矩不够,不能钻这么大孔。
说明你也是局限于网上看到的机床,像我说的3种机床你能在网上看到真实版的加工视频吗!就像你说的没见过部知道不等于没有!
你前面说的数车原来是复合机的意思啊,那你赢了。我的意思是车削中心的动力头一般比较小,打不动25的孔。
谁告诉你25孔动力头打不动? {霓虹}森精机NT5400和{USA}哈挺,哈斯车铣复合就可以。
动力头一般都是打小孔的,打不动25的孔的。

网友:
不锈钢很损刀的,楼主还是找专车不锈钢的刀吧,不然效率,品质等都上不来

网友:
我的经验是尽可能的多浇冷却液!瓦尔特的车刀也不错的,还有三特。

网友:
我也是专做不锈钢的,你的毛坯是多大,车出的外圆是多少,但是可以用两把刀车的。

网友:
刀片嘛,我选用的是0.8的,精车转速是900,粗车是500—600的样子,吃刀量是在0.2—0.3这个范围。

网友:
三菱VP15TF R0.8的刀片还是可以的,浇铸件的表面是比较硬的。转速慢一点,400-500.F0.3,快了点。F.15左右吧

网友:
三角形的刀片刚性比较差,不适合断续加工,换CN的刀片吧。0.8刀尖不行的话,换大一点的。VP15TF不知道能达到M多少。不过估计三菱也没啥PVD涂层材料比VP15TF韧性好的了。

网友:
不锈钢的加工参数应该是低转速,大走刀,当然是在许可的范围内,不是盲目的大,

网友:
转速太慢了应为S1500~S2000,第一刀断续切削量F0.12,有切料单边1.0mm,后面几刀可加大,车削长度30mm,一个刀尖应为60个左右,WIDIA刀片涂层TN8025用了一年了车六角棒,可以试试.

网友:
看了把刀用好的评论好笑,说了一大堆等于没说。
不锈钢我公司一直做的,给楼主一个合理的实际操作得来的参数!
国产数控车床:山特维克可乐满或肯纳刀片(三角形,刀尖选择R1.2)粗车:S 500~600  F0.15   外径切深单边1MM。端面G96。
                                                           (菱形,刀尖R0.8)       精车:S750~850   F0.1     精车余量0.5MM
进口数控车床:山特维克可乐满或肯纳刀片(三角形,刀尖R1.2) 粗车:S650   F0.2   外径切深单边1.~1.5MM。端面G96。
                                                         (菱形,刀尖R0.8)    精车:S1200~1500  F0.08  精车余量0.3MM
按这个参数我们做出来的工件可以达到RA0.4相当于镜面光洁度要求。

游客

网友:
我册~
不好意思,我让你有心理阴影了,是我的错。

网友:
不锈钢加工见视频v.youku.com/v_show/id_XMjU3MDIzNzcy.html?f=5762623

网友:
刀片你不要用08的。用04的。08的阻力太大。转速方面可以在900到1200左右。吃刀量你说的差不多。F太快啦。要慢。0.1-0.15最多了

网友:
两把刀  手磨粗车  成型刀精车

网友:
呵呵,转速都太慢咯。。。。。我这边加工304不锈刚开粗2600转单边下1MM进给F0.3。。。
我用的特固克的。。一般开粗可以车400件左右,一个刃

网友:
YG8的手磨刀,我用着就爽的很。走到给0.2

网友:
YG8的手磨刀,我用着就爽的很。走到给0.2 ) w$ F2 b0 Q& ~$ m
保0.005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