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MCAD V11使用说明——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2-04-22):
常见问题
1)   TH-MCAD软件支持哪些操作系统?
答:TH-MCAD软件支持 Windows XP/Vista/WIN7的操作系统。
2)   TH-MCAD支持哪几种CAD平台?
答:TH-MCAD支持 AutoCAD2008/2009/2010/2011/2012及Bricscad V11等在内的六个平台。
3)   没有安装AutoCAD,能否安装TH-MCAD?
答:可以。我们将自动为您安装Bricscad V11。
4)   安装后出现无法找到加密锁的现象怎样解决?
答:安装后请重新启动机器,如果重启后还找不到加密锁,请试试手工安装加密锁驱动,具体文件位置X:\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SOFT Shared\lock Drivers\Rockey4\InstDrv.exe,64位操作系统请运行:安装包位置\ Tools-Sys\Lock Drivers\Rockey4InstDrv64-2009-12-24.exe
5)   答:AutoCAD与TH-MCAD程序分开运行的方法?
答:启动程序,菜单:工具——选项——配置,选取未命名配置,点“输出”,保存一个“123.arg”文件,退出。右击AutoCAD,选择“属性”,在目标位置后加上:空格/P空格“X:\Program File\AutoCAD 2010\123.arg”点击确定,即可。
6)   在TH-MCAD中如何更改标注精度?
方法:在进行标注的过程中根据命令行提示按空格修改标注文字,在“标注内容”窗口中修改精度后,点“高级”按钮,再选择“风格保留”。以后的标注精度,就是根据你的设置进行。
7)   如何修改刚启动TH-MCAD中的一些设置,如:图层、文字样式、标注样式等等?
答:TH-MCAD完全支持个性化设置的,所以当然可以改。打开TH-MCAD安装目录下的模板文件《PCCAD.DWT》,修改模板中的文字样式、标注样式、标注文字的颜色、图层颜色、图幅设置等,然后进行保存,新建的DWG文件,默认就是你设置的状态了!
8)   请问为什么每次只能选择一条线?
答:在特性对话框中,右上角有三个按钮,最右边的一个是“切换PICKADD系统变量值”,当它为“0”时,只能单选,当它为“1”时,即显示为“+”时可以多选。
9)   已绘制的技术条件为何用“技术条件”命令无法编辑?怎样编辑?
答:可用超级编辑命令(快捷命令V)进行编辑。
原因是TH-MCAD已支持一个文档中有多个技术条件,所以使用“技术条件”命令则只能新建技术条件。
10) USER身份使用TH-MCAD,有些功能无法使用,如何解决?
答:原则上TH-MCAD要求以 Administrator 身份登录使用,但有些企业的机器管理要求只能是以 User 身份登录使用,造成由于权限的原因,某些功能可能不能正常使用,这里针对此类现象提出以下解决方案。请按步骤执行:
<1>   程序必须以 Administrator 身份进行安装。
<2>   找到文件夹X(系统盘):\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SOFT Shared,依次点取下拉菜单“文件”——“属性”,或右键菜单“属性”,切换到“安全”页,赋予“Users”的权限为“完全控制”;
<3>   按步骤2的方式,设置X:\THSOFT\TH-MCAD V11 文件夹的属性为完全控制;
<4>   点取WINDOWS窗口左下脚“开始“——“运行”,在“打开”格中输入“regedt32”,并点取“确定”按钮,再打开的“注册表编辑器”中编辑以下几个注册项的权限为“完全控制”: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Autodesk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Bricsys
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THSOF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TianHe
<5>   关闭注册表编辑器,注销 Administrator 用户并以User身份登录使用即可。
11) 执行尺寸文字消隐(遮挡)”后,移动尺寸文字,消隐位置不能时时刷新。
答:条件是必须选择“选择对象编组”。
12) 绘图中文件突然丢失,备份的*.bak文件为何打不开?
答:把文件属性的后缀*.bak改为*.dwg即可。
13) 如何解决pccad鼠标中键失灵问题?
答:应该是系统变量MBUTTONPAN 的值改变了的缘故,请在命令行输入“MBUTTONPAN”,赋值“1”试试。
14) 请问为什么每次只能选择一条线?
答:在特性对话框中,右上角有三个按钮,最右边的一个是“切换PICKADD系统变量值”,当它为“0”时,只能单选,当它为“1”时,即显示为“+”时可以多选。

网友:
总结的很详细……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期待更多的产品说明

网友(2012-06-28):
就是传说中的外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