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主轴转动有杂音,望高手们解答

楼主(2012-04-23):
我的是HAAS的数控车就是在某一个转速范围内发岀杂音S250到S300,加速至S320杂音又没有了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是主轴发出的声音还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主轴发出的声音还是电机。

是主轴发出的声音

网友:
是不是主轴上的螺母松了,或是却油了,再就是轴承不大好了

网友:
低转速时可能是皮带的摩擦声,仔细听听,机械的摩擦声和皮带的摩擦声是可以区分的

网友:
是解码器皮带的声音,调整松紧即可!

网友:
不太懂啊 ,有高手没,指点指点啊

网友:
应该是主轴主电机和主轴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共鸣的响声,调试变频器的参数就可以避免

网友:
楼上的讲的好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