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旋转机构,抱具的气管如何处理才不会缠绕打结?

楼主(2012-04-23):
现在要做一个设备在手臂端,做成可以一直旋转的。但是下面还是要接抱具把产品抱住,那抱具的气管怎么处理才不会缠绕打结啊?
又或者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把产品抱住?
求指教啊.
谢谢!

网友:
因没看到你的设备。有种汽缸用的旋转接头,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上图就知道怎么搞比较好。
所谓抱具,若有机会改为弹簧压紧,松开工位另设气缸松开,可省略回转接头的费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回转接头的,还可以用过孔导电环,还可以走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回转接头的,还可以用过孔导电环,还可以走电路

使用环境中有冷却水,切削残渣等,导电环可以用吗?

网友:
可以咨询下供应商,没有在这种工况下使用过

网友:
可以用旋转接头啊

网友:
都是没什么图的说说又什么用的!

网友:
要有图才好给你说

网友:
关于气管的处理,你可以参考SMC的旋转接头,专门解决你这种问题。很简单。

网友:
呵呵,导气龙头可是试下

网友(2013-03-31):
smc有這樣的標準件,專門走氣管的,

网友(2015-09-17):
你也可以采用气电混合滑环啊。

网友:
SMC有旋转气头,就是太TM的贵了

网友:
只要走气路可以气滑环,有电路的可以气电滑环

网友:
旋转接头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上照片啊,描述的话太不准备了

网友(2015-12-01):
正想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气动用回转接头就好

网友:
旋转接头,大家都认可,不满意还可以自己做类似机构

网友:
有接头可以旋转的,要看你的结构怎么布置。也可以使用360度旋转的电缆管,气管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