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车床车外圆不光,求助

楼主(2012-04-23):
车外圆不光,刀痕不顺,不是振刀,端面很好,磨刀没有问题。

网友:
主轴丝杆有问题,或是厢条间隙松,找机修的调一下就行啊

网友:
发个实物图片,便于诊断

网友:
再找个老师傅磨把刀试试。

网友(2013-06-20):
刀有问题了吧?

网友(2013-11-02):
车端面没问题那就证明主轴,x轴没问题。问题应该就出在Z轴上。检查下轴承丝杆还有镶条

网友(点评):
同意林培文说的。断面车的好,说明X向移动很顺畅,精度没有问题,而车外圆光洁度不好就很有可能是Z向移动不顺畅,有可能是丝杠“别劲”,或者镶条松了。

网友(2014-07-06):
建议检查一 下主轴的轴承。特别是大轴承。车端面很好,说明尾部轴承是好的。问题可能出现在大轴承,拆下看就知道了。如果轴承内圆不光滑,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