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钣金加工的叫什么?

楼主(2012-04-23):
谁能说一下,这两种钣金加工的叫什么?专业的叫什么名字,怎么标注呢?

楼主:
这是我用三维画的,比例上看上去可能不太好,请问大家专业的这叫什么名字,跟别人说的时候怎么去说呢,标注的时候怎么标呢?

游客

网友:
楼主威虎,刚学钣金吧。加我Q:250126714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软件,用这个软件的人会说出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软件,用这个软件的人会说出名称

不是,我想知道这叫什么。卡扣?

网友:
左上角那个叫卡扣,右下角两个叫抽桥。二者的专业加工术语都叫冲撕裂,属于冲压成型一类的加工。

网友:
左边叫卡扣,右边叫钣金桥

网友:
卡扣和冲桥,  卡扣是装配时候配合用的,冲桥一般用来走线

网友B(2012-05-30):
卡扣一般都是属於B工位的数冲模具,冲挢常见也是B工位,但有分单挢与双挢。要订制模具时,需提供材质与板厚,还有成型重点尺寸。

网友:
虽然平时这方面接触的较少,但是还是学习啦...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扣一般都是属於B工位的数冲模具,冲挢常见也是B工位,但有分单挢与双挢。要订制模具时,需提供材质与板厚 ...

请问一下什么叫做B工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什么叫做B工位啊?

在转塔式数控冲床中使用的模具大小分类方式。一般来说,单冲孔的最大对角距离<12.7mm,是A工位模具就可制作。最大对角距离12.8mm~31.7mm就需B工位了。一般由最小到最大排列为A、B、C、D、E、F。

网友(2012-08-02):
卡扣   抽桥

网友:
学习了,有用,都是不是一次成型呢?

网友:
卡扣和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软件,用这个软件的人会说出名称

看样子用的  solidworks

网友:
必须solidworks 卡扣

网友(2012-09-08):
长见识了

网友:
俩个的那个叫凸桥.单个的叫不上来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