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规,这个和孔的粗糙度有关系么?

楼主(2012-04-23):
我们加工的是直径65的孔 上公差是+0.06 下公差是0 ,塞规的通端公差是0,但65的孔加工完毕之后用内径百分表去量已经是+0.08了,也不椭圆,但通端就是下不去。。。。谁能帮我分析分析啊。。。这个和孔的粗糙度有关系么?

网友:
孔边缘是不是有毛刺呢,倒角了再试试

网友:
有的,精度限定了粗糙度!同意楼上的分析,毛刺?

网友:
会不会是牙型的问题

网友:
。。。人家是孔,4楼的乱回答。

网友:
哈哈,楼主啊楼主你这个就有点2啦。肯定有关系了,不过不会有6丝差距!

网友:
按照你说的情况,和粗糙度无关。局部毛刺或者会影响。会不会是塞规真实尺寸及圆度有问题?

网友:
         建议内径百分表再校正一下
     塞规是否被摔过
     跟粗糙度肯定有关系

网友:
孔不会有倒锥吧

网友:
塞规再重新量一下(换一个量具),内径千分尺重新校正,然后再用两种量具去检验孔

网友:
孔最好倒角去毛刺/

网友:
单边四丝的间隙了,按照你的测量肯定能下去。可能是你的测量还是不准确。

网友:
三角变形了,你用三爪千分尺测量,多转几个方向看看。

网友:
首先用内径百分表测量一下圆柱度  没问题的话 用油石打磨一下孔口  再要不就是你的尺有误差了 做这些时要用一把尺 不要换尺  这个间隙塞规下去 应该很容易

网友:
塞规测量包含了孔的形状误差。

网友:
看看是不是圆柱度超差了。

网友:
清除工件毛刺。如果还不行。用杠杆表打一下65直径(360度)看看是否缩型。

网友:
有关系的。。。。。。

网友:
工件是不是薄壁无缝管吧!在夹具上量不失圆,拿下来肯定要失园的,或者空太深?

网友:
如果楼主用内劲表打的内劲有+0.08还弄不进去的话
那你加工的粗糙度太差了
可能表头大在了凹点处数据显示偏大
整体的圆度内劲平均值是偏小的

网友:
我看肯定会是存在点椭圆!

网友:
有的,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