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工艺,不锈钢高手请进!

楼主(2012-04-23):
现有一Φ3.0,内孔1.3(基本不偏心)不锈钢304空心棒材, 零件长10.5MM,先需把Φ1.3的内孔扩大成Φ2.2的,深9.2MM,批量生产,有什么好的加工工艺?求答案~(不锈钢扩孔太难搞了)

网友:
用好点的钻头扩孔了,还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
用仪表车床、QQ:1137285800

网友A:
1、用乳化液,冷却要充分。2、如果是批量加工,就选用整体硬质合金钻头(YG6X)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乳化液,冷却要充分。2、如果是批量加工,就选用整体硬质合金钻头(YG6X)比较好用。

是批量生产,我试过好几种钻头了,连合金的,含古的,试了 效果都不怎么样,你说那钻头真的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批量生产,我试过好几种钻头了,连合金的,含古的,试了 效果都不怎么样,你说那钻头真的行吗?

定制三刃合金麻花钻(牌号用YG6 YG8 都可以)楼主你那个字写错了哈   应该是含钴   用小台钻 做工装定位很快的

网友C:
批量生产最好最好做粉末冶金件。
采用现在的钻孔工艺可以加超声,钻孔效率可以成倍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三刃合金麻花钻(牌号用YG6 YG8 都可以)楼主你那个字写错了哈   应该是含钴   用小台钻 ...

这字也被你发现了 哈哈,,实用吗?怕伤钻头啊,现在赚的钱 都不够买钻头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量生产最好最好做粉末冶金件。
采用现在的钻孔工艺可以加超声,钻孔效率可以成倍提高。

加超声?那是什么东西?

游客

网友:
呵呵,你说笑了,不认识人家,怎么可能啊,取经也要偷偷的取啊...哎~
拿你的零件到有设备的厂家去试试。
刚看了下,没有接触过,总不能让我贸然的买一台回家吧?万一不能用怎么办?哎...要是能到哪里取下经就好了!
超声波加工,不了解可以在网上搜。

网友D:
我用的是一种专门专不锈钢的钻头,最好加点油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一种专门专不锈钢的钻头,最好加点油酸。

什么油酸???油里面加醋??
可以分享一下你钻头的型号吗?我这零件比较小!有点棘手!

网友E:
用车床打孔你要制作一个治具把工件夹在其中。就像加持铣刀一样。在用2.2的HSSCO8键槽铣刀加工即可,还有就是穿孔机也是个好方法。你试试看。

游客

网友:
氯化石蜡。淘宝不可能有的
氯化蜡?是什么?网上怎么搜不到?
氯化蜡切削液。

网友:
是我以前用的,好像是上工的。你到卖钻头的地方问一下就能知道,你就说是专门钻不锈钢的钻头。

网友:
油酸,就是一种切屑液。很好用特别是钻不锈钢。本人亲身体验,就是有点呛人。几块钱一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车床打孔你要制作一个治具把工件夹在其中。就像加持铣刀一样。在用2.2的HSSCO8键槽铣刀加工即可,还有就是 ...

可以试试,键槽铣刀,一刀 孔能下来吗?

游客

网友:
谢谢,明天我就去买一个试试~
没问题只要你工件正,切削液充足。转速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有孔的拉胚的时候会变硬!要扩孔非常难!我这用走心机做!原料直径4的1的孔!扩到1.5都辛苦!用没孔的材料还好做!合金钻都不好搞

网友(2012-10-05):
我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