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铸铁用什么刀片好

楼主(2012-04-23):
    普车630车合金铸铁用什么刀片好?用YG6X么?请教下各位大侠~

网友A:
精加工还是粗加工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加工还是粗加工

  粗加工用什么刀片,精加工用什么刀片。

网友A:
粗加工还是用YG6X,精加工建议用陶瓷刀片光洁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加工还是用YG6X,精加工建议用陶瓷刀片光洁度高。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