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平仪检超长导轨的直线度,误差能有多大?

楼主(2012-04-23):
{:soso__12146131604871077814_2:}如题。设导轨长度是50m。

网友:
如果你的导轨刚性好,变形小,假如你用一般的水平仪,水平仪的精度为0.02mm,再加上你用一个2米长的水平尺(现在不考虑水平尺的误差),每2米测量一次,按照只测量导轨的一半,就是这样误差还可能达到0.25mm的累积误差。这是假设你有一个2米的水平尺,如果没有水平尺那误差会更大,而且比这个要大很多,再说这是测量垂直方向,水平方向呢,还能用水平仪测量吗,总不能把导轨转90°吧

游客

网友:
减少误差的呀,你的水平尺才多长啊,那么短的距离上测量,如果比尺长的话,误差是不是就肯定打啊,累积的误差就更大了
水平方向用钢丝绳。请问用水平仪测量时2m平尺做什么用途的?

网友:
水平仪是哪种,水平尺吗,这好像不能检测直线度噢。用一束激光试试,

楼主:
{: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我们有激光干涉仪,但使用不便,必须专人操作。床身预调时,用普通的框式水平仪很方便,但没调过这么长的,也没有和激光干涉仪做过对比。就以0.02/1000的框式水平仪为例,大家来讨论一下其测量误差。

游客

网友:
回扬天测量:激光干涉仪只有一台,好多地方要用。这么长的床身调平周期很长,反复测量时占用仪器时间太多。
两种操作方法,难易程度差不多。既然有激光,写一个严格的操作规程,辅以工装,认识字的人都会用。

网友:
检测平面的两个方向的水平度还可以,直线度比较困难吧。

游客

网友:
细长的床身,它的刚度相对较弱,调平的过程也是对加工形成的直线度的复检和调整。

网友:
可以用激光准直仪,使用更方便,精度更高,不用对光路。

游客

网友:
请问激光准直仪的工作距离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使用自准直水平仪就可以啦

网友:
准直仪正解,个人意见啊

楼主:
但一般准直仪的工作距离有限,而水平仪没有限制,使用也方便,所以很有必要搞清楚它的测量误差。

网友:
误差不会很大,根据你的耐心,但人会累死。

网友:
我是用光学放大镜头,带水平线的那种,很好用!放大倍数越大越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