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模具镀铬有何好处?

楼主(2012-04-23):
    请教大家橡胶模具镀铬的好处,谢谢

网友:
这个。。。。。表面光洁,易于脱模。耐腐蚀,表层镀铬后可增强硬度(HR65以上),耐高温达500℃防酸、耐磨损。除了可以镀铬,还可以镀钛,目前国内模具最流行的是镀这个

游客

网友:
不过都得考虑成本,一般国外这种橡胶模具模芯都用铍铜做,自润滑性好,易脱模。

楼主:
请问镀铬层厚度一般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