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两轴同心,求解

楼主(2012-04-23):
请问各位

当测量同心时,要把两轴的跳动量加到同心量里面吗? 求解

网友:
你是不是先以一孔为基准,在用百分表直接回转测量另一孔。如果这样你测量的同轴度里已经有圆跳动了。

网友:
等高手指教,,,,,,

网友:
不知道这个答案能否帮到你,就是测量同心里有个公式,不知道你知道不,就是圆跳动公差值小于或者等于圆度或者同心度,所以测量到的同心公差值一定大于或者等于跳动,故不用考虑同心度,不过还是具体看你测量方案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