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复制模,具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2-04-23):
我想知道什么叫做复制模,具有哪些优势。相对于复制模,还有哪些模?

网友A:
没有听说过复制模,是不是复合模,就是把两道工序集合到一套模具中完成,像落料冲孔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听说过复制模,是不是复合模,就是把两道工序集合到一套模具中完成,像落料冲孔模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呀。

网友B:
不是模具行业的吧?复制模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省开发费用咯•直接copy过来多简单。也是它最大的劣势,千篇一律的东西价格能高吗?公模有没有听说过。

网友C:
模具也能够复制?基本上所有的模具的特性都具备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单一性!当然,公司自己的某些模具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报废,这个时候再重新开一套相同的模具,也许楼主所说的就是这样的模具吧!这种模具不具备任何的实质意义,只是以前模具的延续而已!

游客

网友:
大侠,我在下面说了,所谓的复制摸,回头上来看了你说的,我们是一个意思的。我们之前就叫复制摸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模具行业的吧?复制模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省开发费用咯•直接copy过来多简单。也是它最大的劣势, ...

没有听说过呀,喜欢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呀。毕竟机械专业的面很广,多方知道点都很好呀。

游客

网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具也能够复制?基本上所有的模具的特性都具备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单一性!当然,公司自己的某些模具在使用 ...

可能就这个意思吧,刚入机械行业,有些地方都不懂,希望多多指教呀

网友:
可能是吸塑模具,如果吸的材料很薄的话而模具数量又多,一般就先只做一个模具,然后用这个模具去复制

网友:
复制摸不是一类模具吧,它是把原先已经设计好,进行过生产的模具,或许因为模具的损坏,或许因为产品量的增加,或许因为是别的什么原因,按照原来的设计思路再生产一套一模一样的模具,就叫复制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