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轴承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23):
哈轴角接轴承7212AC配对,背对背安装一个轴承上有个V字,另一个是两条相反的斜杠?请问安装时哪个应放在里面?安装错了所承受的力有何区别?

网友:
v型开口相对
nsk就是这样
背对背

网友:
你好,让V字对上,对于两个轴承来说无所谓正反。哪个在里边都无所谓。

网友:
之前和朋友闲聊的时候说起,分析来分析去感觉都差不多!可能是我们外行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