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面与非加工面之间的尺寸公差如何选取?

楼主(2012-04-23):
如何选取加工面与非加工面之间的尺寸公差?
比如,有一成品铝铸件,其中有一处标注尺寸但未注明公差,其中一边为加工得到,而另一边为毛坯面,不要求加工。图纸中也未作特别说明,面对这种情况,因如何选取公差。个人认为按照2加工面或2毛坯面,查国标,选取公差,都感觉不妥。
请教高手,面对上述情况,根据你们的经验,因如何选取公差。谢谢。

网友A:
取js双向公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js双向公差啊

你说的太笼统了,能否专业点呀。

网友:
哥,你先要弄懂什么是公差。再说如何选择,既然有毛胚面,说面在尺寸上没有过分的要求,所以要不要尺寸上的偏差对这个件没有过分的影响,你也就不要鸡蛋碰石头,非找不痛快。

网友A:
此毛坯面是不是今后作粗基准用的。如是的,可要标注公差。一般取13级双向的就行了,因为毛坯面是不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毛坯面是不是今后作粗基准用的。如是的,可要标注公差。一般取13级双向的就行了,因为毛坯面是不均匀的。

毛坯面不参与任何基准的呀。

网友:
二楼的意思是±x,未注长度公差有标准的,一般为13级。看看测量技术与公差配合方面的书吧。

网友:
一般,我们拿去给车工干,他们就是正负0.5毫米,如果不标注公差的话,但是,他们一般就是孔加大,轴加小

网友:
取双向公差,要据你公司的产品的精度,工人的技术水平来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