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FLOW水刀高压上不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23):
flow水刀高压打开后  压力为零  有时候没事,机器休息一会  有时就又正常了。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是哪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是FLOW增压泵还是直驱高压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LOW增压泵还是直驱高压泵

是直驱的,您是不是跟胡司令很熟?如果是麻烦跟他说一下,  他不是FLOW的代理商吗?让他帮小弟看看该怎么解决?先谢谢您了!大地的设备  和和FLOW的以后还望你们多多指教.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我公司工程师原先在FLOW工作过,美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我公司工程师原先在FLOW工作过,美国人。

敢问楼上大侠是哪里人?是不是挖墙角了,要不FLOW工程师怎么去你们公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我公司工程师原先在FLOW工作过,美国人。

河北石家庄的。那麻烦您跟你们的技术人员请教一下看是怎么个问题?然后回复我,先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我公司工程师原先在FLOW工作过,美国人。

真的假的,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事?

一个这个有必要骗你啊?现在我们怀疑提升阀可能用时有点长了,该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这个有必要骗你啊?现在我们怀疑提升阀可能用时有点长了,该换了。

这个工程师是在美国Flow还是在中国Flow工作过呀?名字能告知吗?

网友D:
FLOW 的美国人, 不一定是白人, 也有可能是美国籍华人。
另外, 我不是 FLOW 的代理, 我是代理 FLOW 的竞争对手 OMAX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FLOW 的美国人, 不一定是白人, 也有可能是美国籍华人。
另外, 我不是 FLOW 的代理, 我是代理 FLOW 的竞 ...

明白,互相学习呀。

网友:
这个世界真小,这样都能遇到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OW 的美国人, 不一定是白人, 也有可能是美国籍华人。
另外, 我不是 FLOW 的代理, 我是代理 FLOW 的竞 ...

哦,那样啊。   那你知道我所说的问题的原因吗?是不是提升阀的问题?还是还有别的原因,只是还没有发现而已?

网友A:
压力上不去的时候,使用万用表打高压泵上面的一个气阀开关,看有没有24V,如果没有查电路。如果有24V ,看是不是这个这个气阀开关有接触问题。会不会有时打不开PVC阀。正常就这些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上不去的时候,使用万用表打高压泵上面的一个气阀开关,看有没有24V,如果没有查电路。如果有24V ,看是 ...

呵呵,可能真像东方前辈所说的那样,就是有时候提升阀打不开,我们把EVC和提升阀与另一台FLOW的对换了一下  2台机子现在都没有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你说奇怪不奇怪。  什么也没有动什么配件也没换。

网友E:
JPLEX PUMP
1. 检查主回路气压是否达到0.5Mpa
2. 拔去高压电磁阀出气端气管
3. 启动PUMP,低压维持5秒后切换至高压
4. 查看电磁阀出气端有无压缩空气排出,有的话检查PCV阀芯组及作动器;没有气排出的话检查电磁阀
5. 高压状态下量测电磁线圈有无磁力,有磁力的话判断为电磁阀阀芯机构卡死;没有的话检查电磁线圈侧
6. 高压状态下量测线圈有无24VDC,如有则判断线圈不良;如无检查上端电路
7. 先排除硬体线路是否良好,如不良更换
8. 高压状态下检查高压电磁阀相对应的继电器是否得电,如有则应为触电不良,更换继电器;如无再检查PMAC有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JPLEX PUMP
1. 检查主回路气压是否达到0.5Mpa
2. 拔去高压电磁阀出气端气管

哥们谢了,  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2013-01-27):
你买的是flow哪款设备,WJP吗? 泵的型号是Jetplex吗?

网友(2013-11-18):
引用 网友D:
FLOW 的美国人, 不一定是白人, 也有可能是美国籍华人。
另外, 我不是 FLOW 的代理, 我是代理 FLOW 的竞 ...

你好,胡司令。我最近在研究水刀。想采购,希望能和你多多沟通一下。我的qq414716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