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度3m,承重3T的框架用方管行吗?

楼主(2012-04-23):
 用50*50*2.5方管,跨度3m,承重4T,宽2m,高0.4m,上个草图吧,架子不用移动,跨度中间要放东西,所以不能加支撑柱,请问能否承受得了这个重量?谢谢

网友:
管壁薄点,焊接得有要求了,不出现特别的集中载荷,4T可以。

网友:
两边的斜撑有点奇怪,应该做成桁架那样,可以在中间加个竖直的柱,再分别设两根斜撑
另外两边的中间不加支撑感觉有些吃不消,实在不行应该加大型钢规格,另外可以在角处再加斜撑
一点浅见...

网友(2012-06-13):
有高手给点分析

网友:
在软件里面分析一下,很简单呐!
不过看起来应该是不行的!也和着力点、载荷分布、运动情况有关。

网友(2012-08-30):
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这个框架主要承重点在四个立柱和3米的横管,有两个地方需要改进。1.可以把下边3米的横管延长然后跟上边3米的横管焊一个斜柱成直角三角形可以起到立柱稳定的效果。2.把上边3米的横管换成圆管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最主要的还是这几根管,如果弯了的话下边再结实也是没用的

网友(2015-09-01):
上楼有一位大师分析了!

网友(2015-11-26):
那得看怎么受力了,全面受力没事中间受力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