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能否直接驱动转盘作旋转摆动?

楼主(2012-04-23):
请教:伺服电机能否直接驱动转盘作旋转摆动?先左旋42度后,再右旋42度退回原位。旋转速度不要太快,要配减速机吗?
          转盘直径为330MM,加上物体转盘一共重20KG,请问要选择何型号伺服电机?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力矩,小的话可以不用减速机,负载大的话建议使用减速机,你这个最好使用!

网友:
有几点:1、一定要用伺服电机?(要求精度如何)
              2、减速机的话只要扭矩够大可以不用考虑,直接用伺服控制旋转速度
              3、可以用伺服带动旋转主轴,在主轴上面加装编码器,这样双重保障!

网友:
有几个问题:负载重20KG,那么他的转动惯量是多少。旋转速度不要太快,那是否要很灵活地控制其急停或者快速启动。前面两点可以计算出所需转矩和所需的功率。控制角度应该不会很难,有编码器和电机控制盒应该就行了。

网友:
这个速度不快的情况下主要是考虑电机转动惯量和负载转动惯量比是否在电机准许的范围内,必须计算一下!

网友(2012-10-30):
固定的角度最好用普通电机配减速机

网友:
不超过额定转矩可以的

网友:
伺服直接驱动,功率要比较大,加同步带或减速机的话就可以比较小,看减速比,不要小于200瓦(越小越贵)。
就两个位置建议用普通电机加定位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