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数控车后处理,针对国产系统。

楼主(2012-04-23):
MASTERCAM数控车后处理,针对国产系统。绝对原创!先看处理结果,有图片为证

网友(点评):
以前怎么没有看见这么好的东西??

楼主(2012-08-29):
引用 网友A:
顶。。。。。

@echo of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findstr /v /i /c:"g21" /c:"g97" /c:"g96" /c:"o0000" /c:"m01" /c:"g50" /c:"(" t.nc>>2.nc
for /f "delims=" %%i in ( 2.nc) do (

          echo %%i | find /i "g54" >nul
   if !errorlevel!==0  (
set str=%%i & set str=!str:g54 =! & echo !str!>>3.nc
 ) else (
echo %%i>>3.nc
)
)
for /f "delims=" %%i in (3.nc) do (

          echo %%i | find /i "g28" >nul
   if !errorlevel!==0  (
             echo G0 Z100>>t1.nc
 ) else (
echo %%i>>t1.nc
)
)
del /f /q 2.nc
del /f /q 3.nc

pause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后处理,绝对原创。经过简单修整     即可针对所有MC后处理。所有国产数控处理。本不没想放上网。因为我手工删除修改达五年之长,才发现利用批处理这方法。

网友(点评):
这个是什么鸟东西??就是传说中的批处理?

网友(点评):
完全看不懂!!!太深奥了

网友(点评):
你百度知道批处理,就会用了

网友(点评):
你要看懂它没用的,会用就行

楼主:
@echo of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indstr /v /i /c:"g21" /c:"g97" /c:"g96" /c:"o0000" /c:"m01" /c:"g50" /c:"(" t.nc>>2.nc
for /f "delims=" %%i in ( 2.nc) do (

          echo %%i | find /i "g54" >nul
   if !errorlevel!==0  (
set str=%%i & set str=!str:g54 =! & echo !str!>>3.nc
) else (
echo %%i>>3.nc
)
)
for /f "delims=" %%i in (3.nc) do (

          echo %%i | find /i "g28" >nul
   if !errorlevel!==0  (
             echo G0 Z100>>t1.nc
) else (
echo %%i>>t1.nc
)
)
del /f /q 2.nc
del /f /q 3.nc

pause

把以上文字复制到记事本,另存为.bat    你要处理的程序保存为T.NC。然后双击批处理,即产生一个T1的文件。

网友A:
@echo of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for /f "tokens=*" %%i in ('type 1.txt') do (
    set text=%%i
    set size=0
    for %%a in (G21 G18 G50 G96) do (
        if /i "!text:~0,3!" == "%%a" (
           set size=1
        )
    )
    if "!text:~0,1!" == "(" (set size=1)
    if !size! == 0 (
       echo %%i >>2.txt
    )
)
pause

网友(点评):
这个也可以用~处理速度比你的要快 多了~你试试我的这个。需要修改的文件命名为1.TXT。

网友:
搞不懂,处理后的文件和之前编的文件一样啊

网友(点评):
少了些东西没看出来吗?

网友:
不明白,不过先留个记号

网友:
虽然搞不懂,但必需要顶,楼主无私奉献精神可敬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你做的车床系统无需这个,系统很先进。比如说你的程序里可有汉字,而国产的必须删除。其实我这个就是自动删除一些无用的东西(MASTERCAM自动生成的如注释等)

网友(点评):
兄弟太谦虚了,隔行如隔山

网友(2014-11-23):
引用 网友A:
@echo of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for /f "tokens=*" %%i in ('type 1.txt') do (

后处理不完美

网友:
你这没意义 ,要开发出 GSK928  HNC-18  19 低端系统的后处理就OK了

网友(点评):
呵呵,完全可以

网友(2016-05-21):
哦,没发现什么,不用电脑编程。

网友(2018-10-25):
后置可以改F后面的零不省略掉吗,如F0.025,不要出来就F.025

网友(2019-12-13):
以前怎么没有看见这么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