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传动的无极调节

楼主(2012-04-24):
请问,
现在准备将带轮做成圆台形,在上面加工多个沟槽,这样用不同的沟槽就可以调节传动比了,
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使带轮调节做到无极调节。

网友:
要不就在一个带轮上加三块三半的带轮,用螺栓连接,用不同半径的三半拼成不同直径的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