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8-2B螺纹底孔和牙高是多少?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2-04-24):
1-1/8-8-2B螺纹底孔和牙高是多少?是怎么算的?

网友:
规定小径及牙高可查螺纹手册,分别为24.65和1.72。但这在实际攻丝时只是个参考,因为为了方便和节约成本,我们没必要加工100%的螺纹,一般只有理论牙高的75%左右,称之为牙高率。1 1/8-8 UNC-2B一般底孔为25.50左右。
具体算法是:S=(1.125-75*0.01299/8)*25.4=25.50。如果楼主螺纹比较深(≥2.5*D),还可以适当放大,如果螺纹较浅(≤0.5*D),适当减小。

网友:
不是很清楚呢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2013-10-09):
近似算法1.125*25.4-25.4/8,我常用这个。但是我不明白上面75*0.01299两个数代表什么,请给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