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机械工程师CAD2008,但是应用时总显示“ pxl_find_path找不到player.dat”

楼主(2012-04-24):
我昨天安装了机械工程师CAD2008,但是应用时总显示“ pxl_find_path找不到player.dat”,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用金山网站的上的cad 专杀 修复下就好了

网友:
灌水~~~

15154449980 -1

网友:
  不清楚  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金山网站的上的cad 专杀 修复下就好了

谢谢,可以试一试

网友(2013-02-21):
我的是机械工程师CAD2010,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B(2013-07-29):
我的cad2010运行正确,装上机械工程师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版本最保险

网友:
我之前成功装过一次,不小心删了 ,这次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金山网站的上的cad 专杀 修复下就好了

你确定吗?

网友:
我想问问 一般CAD哪个版本用的比较多

网友(2013-09-07):
机械工程师中的Support文件下的player :PLAYER :player1三个文件放到CAD安装目录中的Support文件中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cad2010运行正确,装上机械工程师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机械工程师中的Support文件下的player :PLAYER :player1三个文件放到CAD安装目录中的Support文件中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