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在线加工报错

楼主(2012-04-24):
请问用CF卡在线加工报警   063   没有找到顺序NO.  fancu 系统   18i-tb

是不是用cf卡不能用循环?比如G71 之类的

网友:
什么情况啊你是拷贝程序到机床里面吗还是带卡加工过程出现报警,或者是什么回事也有可能不支持此代码参数需要修改需要进一步查证啊

网友:
先考到机里再做吧,这样可以看是不是卡的问题先

网友:
fancu系统内存太小,稍微大点的程序就装不下了。我经常用CF卡,不是在线加工,是DNC模式下直接读取卡里面的程序。
记住,是DNC模式哦,亲!

楼主:
是的哦  DNC模式加工   程序太大机床放不下

里边也没有自子程序啊

只有循环车  G71之类的

就是报错

求指教

网友:
接DNC线吧      用卡太麻烦了

楼主(2012-05-24):
G28U0
T0404
G50S1200
G96S120M03
G00X58.0Z4.0M08
G71U2.0R3.0
G71P10Q20U0.2W0.2F0.2
N10G00X-1.0
G01Z0
G01X0
G03X52.0Z-26.0R26.0
G01Z-36.0
N20G00X58.0
G00Z100.0M09
G28U0
M05

就是这段程序   在机床里边加工一点问题也 没有     但是在cf卡里边就出现哪个报警    了      请求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