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带键槽的圆管应该采用何种制造工艺?

楼主(2012-04-24):
图中的零件材料为A3,性能跟冷轧钢筋差不多,精度要求不高,车铣成本太高,又听说带槽的不适合冷锻,因为厂房的限制,也不能铸造。。小弟一筹莫展了。。
现在有个方案,订制圆管,再用拉床拉槽,再切成需要的长度。大家觉得如何?

游客

网友:
这个是厂里要做的新产品上的零件,预计量会很大。厂里本身是做锁具的,对此类零件的最经济加工工艺不是很了解。。
刨床 ~

网友:
看来没办法仿效铝型材的工艺了,只能老老实实机加工!

网友:
去线切割吧·!~~~

网友A:
此件车加工后,销口用拉床解决,如没有拉床,可委外加工,非常便宜的,量大也就几角钱。

网友:
  图纸画的不规范,键槽的深度尺寸不是那样标的,宽度也没有公差也没有粗糙度!
此类简单的零件的加工工艺没有讨论的必要,太长见了!

游客

网友:
是职业习惯,看到了不对的就是要说一说!
楼主是来请教工艺的不是来看谁的图纸规范的!吹毛求疵 ,你太机械化了!

网友:
量大用拉床加工是最好的选择。量小用插床,或用牛头刨来加工也可以,只是成本高一些,但是比线切割要便宜。

网友:
车铣成本很高?不理解

网友:
这种零件如果批量很大,一台C1325单轴自动车30秒加工一件,键槽最理想的办法是拉床拉槽。
如果批量不大,一台C3040六角车床,90秒加工一件。做一把拉刀,用一个液压缸,用六角车就可以拉槽。
办法见机加工趣闻—工艺是如此先进的

网友:
键槽的深度这样标,应该是你想象的吧,没有那个手册上让你这样标啊,

网友(点评):
惭愧惭愧,小厂土搞法,慢慢学习中。

网友:
量大做粉末冶金件,无需机加工。

网友:
可以定制此尺寸的毛坯材料

网友:
这玩意很好干的,看你有什么设备了,楼上的几位说的很清楚,不多说了

网友:
估计楼主是专做小轧钢厂的吧

网友:
精度低 车过之后拉削加工;要求高的话线割 不过费用高点

网友:
拉削就能解决,并且表面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件车加工后,销口用拉床解决,如没有拉床,可委外加工,非常便宜的,量大也就几角钱。

小弟半路出家,正式接触机械五金才几个月,CAD都是最近突击学的。。制图规范一窍不通。
厂里都是冷冲模具,平时也没什么需要画图的

楼主:
这个是厂里要做的新产品上的零件,预计量会很大。厂里本身是做锁具的,对此类零件的最经济加工工艺不是很了解。。

网友:
看你说的情况,有冲床,做把推刀,用冲床来推与拉床是一个道理。

游客

网友:
老哥你实在给力,万分感谢。

网友:
6楼说的对,先车削,量大定拉刀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