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能否直接与齿轮相连?

楼主(2012-04-24):
不通过联轴器,电机型号是Y90L-4,功率1.5KW

网友:
看你输出转速是否允许?以及受力等工况条件?

网友:
链轮受力不超过电机主轴承受的范围内,链轮的内孔和键槽与电机轴相配,轴向定位可用轴套或紧定螺钉。

网友:
这是可以的,像摇臂钻床变速箱上的主电机就是插到齿轮轴里的。

网友:
青铜剑很牛啊!

网友:
东西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干,你看看那些车床啊,铣床,磨床等等什么的,绝大部分的机床设备等都是电机出来后,靠皮带,等传动,然后皮带轮的轴再带动齿轮转,是为什么??就是怕要是工作中的哪个轴卡了,或者是超过负荷了,都会把电机给烧坏,或者会出大事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