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轮驱动环形气瓶旋转,如何选择伺服电机的功率,扭矩

楼主(2012-04-24):
摩擦轮驱动工件回转。
这个传动系统怎么设计呢。
已知气瓶重量94kg,摩擦轮驱动气瓶回转速度0-30r/min。
如何计算求负载转矩和功率
从而选择伺服电机型号呢?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啊。小弟谢过了

楼主:
能不能有大侠帮一下忙啊。小弟太着急了。
根本不会啊。

网友A:
功率=惯性矩X最大角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惯性矩X最大角加速度。

就这个问题来说
不是这样的啊
不过还是谢谢你啊

楼主:
来个人好么

游客

网友:
机械工业版的机械设计手册上磨擦部分有计算方法,但要先确认你磨擦副的材料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