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木机的锯链用什么锯链油好?

楼主(2012-04-24):
产品的性能参数,求教各位老大啊.....

MEASUREMENTS
Weight (incl rotator and hanger)1,250 kg (2,756 lbs)
Length1,470 mm (58 in)
Height without rotator1,680 mm (66 in)
Width1,540 mm (61 in)
Power consumption90–130 kW
Operating pressure28 Mpa (4,060 psi)
Oil flow requirement240–300l/min
(53–66 gal/min) '(53–66 gal/min)
SAW
Saw bar length750 mm (29.5 in)
Cutting diameter640 mm (25 in)
Chain speed40m/s (131 ft/s)
FEED
Feed system3 feed rollers
Largest opening630 mm (25 in)
Feed power25–30 kN
Feed speed0–5.8 m/s (0–18 ft/s)
DELIMBING
Largest opening620/730 mm
(24.4/28.7 in)
Knives2 stationary
+4 movable

网友(2012-10-12):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这个问题真是问对了人,这种自动采伐机正好可以推荐Bio-Pro Bar&Chain链锯链条油,不但可以更好保护设备,而且是可降解的,泄漏到林地里也不会污染环境。具体资料可以联系我:qq317570042.

Bio-Pro™链锯链条润滑油是专业的,可最终降解的生物基链锯和链条油,经过专利的稳定科技由植物基础油配方而成的高性能润滑油,含抗磨损和极压添加剂并具有高度的粘着性可以防止从链条和链齿轮上被甩脱而减少设备磨损。传统的润滑油产品被公认会由于泄漏、挥发以及溢出而导致污染环境,而Bio- Pro™被发展为当泄漏进入环境中时会最终生物降解,因而对环境无害,是对环境负责的润滑油。
一场肩靠肩的关于石油基和生物基的链锯和链条油的比较测试在新墨西哥州由消防队员进行,任务是伐出防火小径,结果表明Bio-Pro™ SAE 15W50相比石油基本配方增加了2-3倍链锯的使用寿命,大大减少了链锯的维护和在火灾中的故障,Bio-Pro™深受专业人士的喜爱。

网友(2013-11-23):
有专门的链条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