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ildworks中怎样将图1中的导轨和滚轮轴承配合成图2的样子?

楼主(2012-04-24):
图1图2

在soildworks中怎样将图1中的导轨和滚轮轴承配合成图2的样子

网友:
把源文件贴出来吧

网友:
2个圆弧90度相切,有点困难啊,没有这个装配指令

网友(点评):
写错了,不是90度相切

网友:
滚轮内侧锥面或者圆弧面与导轨相切,然后将滚轮轴承中心轴与导轨底板面垂直配合,应该可以保证滚动轴承是可以在导轨上移动的,想做成滚动的,加一个马达试试。

网友:
圆面与两个斜面相切
滚轮轴承地面与导轨侧面平行
不知道是否可行,楼主试下吧

网友:
遇见这种在零件上难以找到平面来配合的时候,lz可以试试采用基准轴和基准面来装配,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以前、上等基准面来建立新的基准面,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
用垂直相切试试

网友:
观望学习中    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