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用铝AC7A,请教

楼主(2012-04-24):
请教:AC7A铸造铝合金分金属型和砂型它们的适用范围和区别是什么?

网友A:
 AC7A(含镁3.5%~5%)合金的耐蚀性,特别是对海水的耐蚀性好,容易进行阳极氧化而得到美观的薄膜。在铝镁系合金中,它是伸长率最大、切削性也好的合金。但熔化、铸造比较困难。AC7A铝合金耐腐蚀、韧性、阳极化性能好,铸造性能差,用于架线、配件船舶零件、把手、雕刻坯料、办公器具及飞机电器安装用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7A(含镁3.5%~5%)合金的耐蚀性,特别是对海水的耐蚀性好,容易进行阳极氧化而得到美观的薄膜。在铝镁系 ...

谢谢!金属型和砂型的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