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宽的计算,我有个疑问

楼主(2012-04-24):
这是网上的一张图片,按照齿宽=分度圆直径X齿宽系数来算的话,齿宽系数=齿宽/分度圆直径,这边就是13/51=0.25。齿宽系数没有这么小的吧

楼主:
在2楼,其实我就想问一下,齿宽系数取0.25合适吗

游客

网友:
工况合适就合适,没必要太在意。有时候你的齿轮空间有限,怎么办,必须变通

网友:
看看手册里的推荐齿宽系数范围,其实只要齿轮强度足够就可以

网友:
你看的是机械设计手册上的计算方法吧,那个是根据输送带理论延伸过来的,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用的,你计算一下很多产品,例如执行机构的齿轮,都是不符合的。利用悬臂梁架设计算弯曲应力,再考虑剪切应力,同时还需要考虑齿根应力集中,利用相对应的失效理论,自己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
手表里面的齿轮齿宽系数更小,大齿圈的齿宽也很小,可见只要能满足工况要求,具体多大不是很严格限制的,下面这张表格可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

模数好小,不知道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
刚好看到这个,不过齿宽系数的算法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2015-01-19):
最小有0.2的呢

网友:
只要强度合适就行

网友:
最大的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