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三维图怎么透视处理?

楼主(2012-04-24):
如上图,工艺接头座 进行了透视处理才看见里面的 工艺球头
请问下这个是怎么画的?

网友A:
把那个件,在属性里的透明度调低点!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件,在属性里的透明度调低点!

网友:
对头。透明度调低就可以了。学习了。。。刚试过。。。

网友(2013-03-17):
是的,透明度调低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