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 遇到 90度直角 应该用什么刀车好

楼主(2012-04-24):
外圆 遇到 90度直角 应该用什么刀车好?
一般刀片 好象都有R角的

网友:
普通外圓刀不就可以了麽

网友:
就用普通的车到过一刀不就搞定啦

网友:
普通外园刀  就好了!

网友:
普通外园刀 !开刃不要太锋利

网友:
按照你说的用什么刀肯定都车不出直角来,理论上是可以,实际上或多或少的都有点圆角。好像有点圆角也不会影响与其他零部件的配合吧,你跟设计沟通一下吧
实在不行可不可以在直角处车一个内凹的圆角呢,还可以改善应力集中现象,这样就不用纠结于圆角不圆角了

游客

网友:
同意,都有或多或少的圆角

网友:
设计上的问题吧,怎么可能没有圆角呢?真的清角反而不利。

网友:
用90度外圆车刀。。。。。

网友:
用曹刀清角Z向往里扎0.2到0.3凹圆弧

网友:
挖凹槽么   0.2就行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我是新手

网友:
图纸说明要直角?是的话图纸有问题了

网友:
过切一点,车个退刀槽就行了。
一般要求直角的地方基本是装轴承的,过切一点就行了。

网友:
Z方向进去点,U负点。把R角去掉。方便装配精度。我们是叫清根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清根

网友:
应该允许有一个R的最小尺寸的

网友:
如果实在非要直角,那你专门设计个成形刀把

网友:
有一个什么品牌的刀片忘记了, 是直角的,没有圆角,锋利的吓人。

网友:
装配什么工件啊,一般都倒角的,装配部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