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手所能克服的最大扭矩是多大?

楼主(2012-04-24):
这应该一个人体工程学相关的问题,但我一直找不到相应的资料,从我个人的工作实践来看,许多人都忽视了这一重要问题。

网友:
买个手提秤,做个简单的机构,多找几个人比如办公室小姐,书生,大老爷,甩扳手的们试一下就有数据了。
还可以买现成的扭力螺丝刀,马上有数据。

游客

网友(点评):
你能把你自己掐死吗?呵呵!

网友:
会不会把手扭断

网友A:
    不知你设计的是什么样的手柄,直径为40-60,厚25以上时最佳操作力为2.5-25N.直径为60-80,厚25以上时最佳操作力为5-20N,最大51N.直径为120-140,厚25以上时最佳操作力为30-51N,最大102N.

游客

网友:
你过奖了,我也是查一下资料而已。这个也不是我的专长。
不算最大,算平均的话基本上符合实际,今天试的一个滚花螺母外径只有70,而要克服的摩擦力却有40N左右,结果就根本拧不动!
不错,高手就是高手,知道得如此详细!

网友:
有相关资料,我以前找过,现在不晓得扔哪去了

人手握力及摩擦系数

网友:
这个差异性太大了吧。

网友:
参见《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版滴"手工操作的主要数据"

网友: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看你的力臂多长了,你要考虑的是人手的力量

网友:
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吧,总不能以骨骼断裂为临界吧。应该要根据大众情况制定标准。

网友:
做设计的时候真没有考虑,只考虑物体的重量和手臂长度了,呵呵

网友B:
现在做设计的人就是这脑筋,真是的,你不是有手吗,Feel下,不就可以得个大概了,还需要查资料?

网友: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伽利略

网友:
没有试过!不知道!太深奥了

网友:
这个要用来干什么呢?如果设计机械用,可以参考铣床或其他机床的国家标准中手柄操作力,印象中传统普通机床一般最大是10kgf吧,否则容易疲劳,或者操作舒适性不好

网友:
一般为50N吧,实际中就这么要求的,规定的好像不同吧,如3楼所言。例如拧开DN50大阀门和DN250的阀门差太多啦。

网友:
机械手册上就有这个数据:60~250N,扭矩看力臂大小了

游客

网友:
就一个数据,这个真没什么用的

网友:
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前面很多人说道查手册,我想知道,这些手册的数据有没有说清楚使用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设计的是什么样的手柄,直径为40-60,厚25以上时最佳操作力为2.5-25N.直径为60-80,厚25以上时最 ...

网友:
大家谁有人体工程学的常用数据共享一下

网友:
呵呵,建议去图书馆找相关的资料,如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我一般都是按不超过15KGF

网友:
这个分那么细吗

网友:
你可以用弹簧秤作试验,参改大众,不就行了,

网友(2012-06-25):
引用 网友B:
现在做设计的人就是这脑筋,真是的,你不是有手吗,Feel下,不就可以得个大概了,还需要查资料?

很赞同 扭力大的话你直径或者力臂选大点就好啦  搞的这么麻烦

游客

网友:
貌似楼主在问手能克服的扭矩啊,难道我理解错了,前面还有不少谈力臂的。

网友(2013-03-01):
人手,不是手臂,是包括手掌和手指的部分。人手握住一个圆盘旋转就形成了力偶,还要什么力臂??还什么翘起地球?我的天,怎么理解的啊!?
因为手抓物体,力是由摩擦力引起的,所以跟手抓的不同材料有关,跟手出不出汗有关,跟男女有关……
我猜可以这样大概测量,用食指和大拇指捏住一材料拎起来,手臂必须水平,当增加到其最重重量G而手腕弯曲时或滑下时,那么估计的扭矩为:5GR/2, R为手握时的半径。 大概在十几二十牛米。
天哪,我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做设计的人就是这脑筋,真是的,你不是有手吗,Feel下,不就可以得个大概了,还需要查资料?

怎么感觉啊,你知道力是多大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册人体工学相关章节应该有吧......

网友C(2014-11-22):
曾与同事们做过测试,握把直径约40mm,单手扭没有超过7 Nm的。

网友(2016-08-10):
引用 网友C:
曾与同事们做过测试,握把直径约40mm,单手扭没有超过7 Nm的。

谢谢,如果属实,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杠杆,我能撬动地球

网友(2022-10-20):
扭矩的单位应该是Nm吧,回答中说到点子上的好像不多。我的电动螺丝刀最大扭矩是5N.m,到这个扭矩的时候手已经握不住了。

网友(2024-08-17):
引用 网友C:
曾与同事们做过测试,握把直径约40mm,单手扭没有超过7 Nm的。

很难超过的,这个握力已经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