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液压系统,请教,急

楼主(2012-04-24):
设计了一个液压系统,主系统是油经定量叶片泵-比例溢流阀-回油,但是调到压力7MPa时电机便过载跳闸,在3.5MPa时差不多满负荷,但电机温度很高,油温迅速上升,已经排除了泵和电机,而且选型没问题,功率都能满足,油路也很简单,就是找不出什么原因,第一次用比例溢流阀(ATOS)的,请大家指点一下啊,很着急,谢谢1

网友:
没有油路图?爱莫能助!

网友:
应该是比例溢流阀的选型问题,通径偏小。

网友:
简单的说了一个简单的系统,又说该有问题的地方都没问题,很棘手啊,看看装配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电路有没有问题,电机的额定电压是220的,还是380的,如果是进口的电机得特别注意了。

网友:
电机的功率够吗?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
没有图纸什么都说不清楚

网友:
电机功率多大啊 !还有泵的排量是多少!你算过了么啊

网友:
坐等信息,盲人摸象,

网友:
7MPA时泵的输入扭矩多大?看看电机是否过载,还有就是你的旁路调速吗

网友:
电机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接法?管路通经多少?如同十楼说法要加溢流阀旁通做安全保护。还有我朋友曾经买到过一台铝芯电机,功率只有标准的一半。晕

网友(2012-07-18):
这个东西和溢流阀是没关系的。看你的电机和泵的选型是否配套!低压的时候运行正常,说明油路没有影响到泵的工作!还是就是你的电机保护电流够吗?空开的额定电流够吗?主要做泵和电机的选型计算!

网友:
也不太懂

网友:
你不会是直接用溢流阀回油吧,系统压力一直是3.5MPa?

网友:
有没有图纸之类啥的

网友:
什么都没说清楚,怎么判断啊

网友:
我来说几句:
一个办法:
把你的泵出口直接接到一个溢流阀上面,不经过比例阀;可能需要你做一个盖板把比例阀口给封住,如果不行做一个溢流阀的油路板来测试。
这个溢流阀额定流量一定大于泵输出最大流量,把溢流阀调到最小压力,开启电机后,慢慢调高溢流阀的压力,如果超过3.5mpa的压力后有问题,那就初步品判断你的电机和油泵配置有问题了。
跟换电机,如果还是出现这个问题,那就可以证明电机选型有问题了。
我以前设计帮一个老板设计了一个液压系统,也是出现这种现象,查了好长时间,发现电机里面很潮湿,打开电机后盖,发现有很多油在里面,我丫丫的,问了老板,怎么搞的,找来工人,说在加油时候不小心搞到里面,那个工人用擦了一下电机外面,里面就算了,也没有让别人知道。

网友(点评):
经验丰富

网友:
比例溢流阀问题

网友:
请楼主报下 叶片泵流量 电机功率 及系统需要的工作压力  让大家看下是否匹配?

网友:
应该从下面一个方面考虑:
1 泵的流量是不是有点大,造成比例溢流阀的溢流量太大,造成严重发热
2 比例溢流阀的通径选择较小,溢流时由于流速很快压力太大造成发热严重
3 系统环境是否散热效果较差,可以选择较为通风的场地,或者增加散热扇等

网友:
检查哈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