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内芯与孔同心问题,求加工工艺

楼主(2012-04-24):
右边的是工件,我现在是用三爪夹直径91的位置车50X80和50X100还有内孔70的尺寸。(内孔70忘标了)然后掉头再夹直径100的地方车直径91的尺寸。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这个阀门直径100的位置有个直径10个的小孔,是用来放钢棍好装内芯子。他这个活的小孔是提前铸好的,由于是塑料件,所以这个工件会有60丝左右的椭圆。当我夹持直径91的地方车内孔时,会有比较大的跳动。这样就会造成这个10个的小孔不在内孔直径70的中心。   铸件的工艺已经不能改变了。

求在床子上是否有合适的好办法。我们是普通数控车床。

网友:
哪个地方不能保证  就在哪个地方做个模具或夹具保证
10个的内孔是车的?

网友:
看了下楼主的工艺,我认为材料的刚性太差导致切削不够稳定,工件在卡盘上加持伸出最少也有70mm长,所以装夹也有点问题。你可以试下我的加工路线:
1、下料至总长+1mm
2、卡盘夹持车内孔到尺寸
3、卡盘上车一直径70的心轴,将工件套入,另一端用螺帽紧固。由于是塑料件,要控制好力量,避免螺帽拧太紧工件变形。
4、车外形

游客

网友:
“车50X80和50X100还有内孔70的尺寸”,唉,也在说自己了。
塑料成型件,只加工内孔哟!不看帖,下车伊始,哇啦哇啦。说得累,半句有用的没有。

网友:
既是注塑件,一定有足够数量。最好解决是制作锥面配合、轴向气或液动的卡套装卡。
一定要用三爪,就不能直接让卡爪直接夹工件。把径向有足够尺寸,厚度接近工件夹持部位长度,内孔尺寸与夹持外园一样的环形软料,最好是铜,剖成三个扇形块,用钎焊焊在卡爪上,制作为软卡爪。工作前,镗卡爪内孔与工件夹持部位同尺寸,然后夹持工件加工。由于卡爪与工件夹持部分几乎全面积接触,自然变形量极少。
为什么用钎焊?卡爪含碳量高,电焊不方便。
要求不太高,可以用旧卡爪焊接为软卡爪,不过旧卡爪与卡盘之间螺纹间隙会影响装夹精度,买一付新卡爪就是了。
这种软卡爪用得好,可以保证加工后内孔与被夹持外园之间不同心度误差在0.01以内。

游客

网友:
这副卡爪当然只能专用了。已经有“用旧卡爪”和“买一付新卡爪”的叙述在前面。开口套影响精度的因素太多,无法与软卡爪相提并论。
请问前辈这样是否会影响卡爪以后的使用?车一个与之相配的开口套是否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
为什么不以100的外圆定位加工呢

网友:
车出100的外圆,做开口套,然后加工台阶外圆及内孔,开口套用铸铁车出

网友:
找一批毛坯,测量小孔度那个外圆的对称度最好,然后以这个外圆为初始基准加工其他

游客

网友:
别字,测量小孔对那个外圆的对称度最好

网友:
夹 Φ91的位置(夹的长度小一点),顶 Φ10,车Φ100的位置,这样径向基准就是Φ10了

网友(2014-06-10):
设置专用工装定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