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误怎么补救?

楼主(2012-04-24):
在一张板上本来应加工6个M6的螺孔,但是加工成6个内六角螺钉的过孔,如下图所示,怎么补救?

网友:
补焊后重新钻孔,或者把M6改成M8

网友:
攻丝完后再带一个牙套,应该没问题!

游客

网友:
这个可以有,改成护套螺纹。

网友:
如果够深度,就改成M8螺纹。
深度不够就烧焊吧

网友:
攻丝完后再带一个牙套,应该没问题!

网友:
改为M8,比较实际

网友:
要么就是堆焊,要么就是改大换牙套。

网友:
要是不受用螺丝大小影响,改用8M螺丝是最快的

网友:
如果螺纹强度要求高的话,恐怕补焊后强度会不够

网友:
看来只能带套了,嵌套螺纹

网友:
如果不是很重要的做个过盈配合,把沉头孔全部堵上,重新钻。

网友:
还要看楼主是什么样子的板,要是圆形的,位置对称就更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