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和玻璃钢如何连接?

楼主(2012-04-24):
由于自己对玻璃钢材料不是很了解,所以想请教一下:铝合金材料和玻璃钢的材料可以以哪种方式连接?
法兰连接可以吗?

网友A:
法兰连接就是把两个管道、管件或器材,先各自固定在一个法兰盘上,两个法兰盘之间,加上法兰垫,用螺栓紧固在一起,完成了连接。有的管件和器材已经自带法兰盘,也是属于法兰连接。   这种连接主要用于铸铁管、衬胶管、非铁金属管和法兰阀门等的连接,工艺设备与法兰的连接也都采用法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兰连接就是把两个管道、管件或器材,先各自固定在一个法兰盘上,两个法兰盘之间,加上法兰垫,用螺栓紧固 ...

那铝合金材料和玻璃钢的材料可以以哪种方式连接?
真心不会啊!

游客

网友:
泛泛说法兰是可以的,主要是结构之后才是连接。还可以用嵌件,甚至是粘接等。
泛泛说法兰是可以的,主要是结构之后才是连接。还可以用嵌件,甚至是粘接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铝合金材料和玻璃钢的材料可以以哪种方式连接?
真心不会啊!

话说,水下设备中的铝合金和玻璃钢连接在考虑了密封性以后,选择何种连接最为恰当呢?

网友B:
看你的水下设备环境情况来  要是经常移动的话。
采用衬套加法兰连接,保证了密封性同时保证连接性。

网友C:
偶去年實習的時候看到公司海水冷卻管就是用的玻璃鋼(直徑1400),聯接方式為承插式加密封膠粘接,玻璃鋼不能焊接,最常用的就是承插粘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去年實習的時候看到公司海水冷卻管就是用的玻璃鋼(直徑1400),聯接方式為承插式加密封膠粘接,玻璃鋼不 ...

弱弱的问一下,承插粘接方式大概是怎么个情况呢?有没有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水下设备环境情况来  要是经常移动的话。
采用衬套加法兰连接,保证了密封性同时保证连接性。

实际上是玻璃钢和铝合金做的两个耐压球壳的连接问题,这个设备要下潜到水下100-200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去年實習的時候看到公司海水冷卻管就是用的玻璃鋼(直徑1400),聯接方式為承插式加密封膠粘接,玻璃鋼不 ...

比如說兩直徑不同的管,小管外徑小於等於大管內徑就可以將小管塗上密封膠直徑插入大管內,PVC管連接就經常採用,我搞管道剛入門,玻璃鋼材料見過使用但還親自用過,手上也沒有資料,LZ諮詢一下對玻璃鋼材料使用有經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