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盘都是非标定做的,打一个刀片锁紧螺丝就打断在里面了

楼主(2012-04-24):
我司是做机加工的,用的刀盘都是非标定做的,很多时候就因为打一个刀片锁紧螺丝就打断在里面了,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取出来?

所用的螺丝都是高强度螺钉,规格也蛮小,断在里面不知道如何下手啊!小弟我一个刀盘都是五六钱大洋啊!心那个痛哦!

求高手求教啊!

网友A:
跟做非标刀具的说,用进口螺钉。要么就换刀盘,找大螺钉的刀盘,比如立装刀片的刀盘。

网友B:
是多大的锁紧螺丝?大于6mm可用电焊取出,小的只能用电钻加专用反向丝锥取出,再不行就只能用电火花了。

网友:
不好干。下次注意吧。

网友:
没那么困难  找台线切割  只要有点点孔能把丝穿过去  就能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做非标刀具的说,用进口螺钉。要么就换刀盘,找大螺钉的刀盘,比如立装刀片的刀盘。

大螺钉的盘 不行啊
刀具的形状定了
螺钉孔也就那么小
现在用的是4mm螺钉
难弄啊

游客

网友: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立装刀片?比如ISCAR的蝴蝶铣刀,这种立装刀片的一大好处就是螺钉比一般平装刀片大,刀片的强度比平装刀片大多了。所以切深和进给比一般刀片高。螺钉也不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多大的锁紧螺丝?大于6mm可用电焊取出,小的只能用电钻加专用反向丝锥取出,再不行就只能用电火花了。

螺钉不到4mm
还有更小的
难弄啊
大点就用电焊搞定了

网友C:
有电焊在螺丝上焊个铁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焊在螺丝上焊个铁棍

直径太小了没那水平电焊啊